如何将5-24的脉冲信号转换为ttl?

楼主(2009-05-26):
想用HD74hc14将信号整形,输出ttl电平,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请大家多多指教,提提建议。

网友A:
5-24V么?

可以用电阻分压法,然后经逻辑门缓冲输出即可。

网友B:
用光耦转换

 应该可以

网友C:
光耦体积太大了吧!

  如果LZ的电路对整个体积没什么要求这倒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网友D:
普通门电路前面串电阻可以了,只要保证你的

5V电路能充分吸收电流。

因为门电路输入有钳位的。

网友A:
用光耦需要信号有足够的驱动力

体积倒是其次,是否需要用光耦应考虑实际情况和系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