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4011四2输入与非门输入端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CMOS集成电路(CC4011四2输入与非门)输入引脚能直接接外部地吗?也就是说我需要输入低电平的时候将其输入引脚接到外部(试验台)的地上去,而不是接产品内部地,可以这样使用吗?如果不行,那么我需要给CC4011输入引脚候怎么处理?
另外,试验环境噪声干扰比较大,有变频的拖动电机,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输入直接接地而不受外部干扰的优化电路呢?

我附了张简图,大家看看,与非门的低电平输入是依靠开关闭合给的。这个电路正确吗?如何改进?

网友A:
很好

   稍稍等会,会有满意的答复的。俺是知道的 xiaolh88

网友B:
注意接地

1、如果装有CC4011的设备内部地和外部设备的地已经真正完全接好了,你可以这样输入。
要注意由于没发现的原因造成接地不良,引入的地电位有时可能不为0,总之不能让它超出低电平范围。
2、消除设备的地源干扰,最好的办法是把设备和地球接好。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增强CC4011B输入端的抗干扰能力,在其输入端到地之间增加一个能抑制干扰的电路,可以吗?我有下面3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输入端对地接一个0.01uF的电容和一个电阻的并联;
2、直接在其输入端串接一个100K的电阻;
3、在图中的2个输入端之间(1和2之间)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

请教各位专家,如果我的想法不对,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抗干扰电路呢?

网友B:
一般用0.1uF的电容

引入电阻时要考虑到和上拉电阻的分压。
由于你的端口有上拉,保证其可靠上拉时可以不再增加其它抑制干扰的电路。

楼主:
再次感谢

那开关K1和K2在闭合的时候,CC4011的输入理论上应该是0,但如果地线上有干扰,会对器件有影响吗?
另外开关闭合或者断开的瞬间可以肯定是有拍和过程的,机械开关不可能直接闭合或者断开,那如何消除这个干扰呢?
我画了个简图(有点夸张,但为了表达我的意思)

网友B:
从高到低的变化,开关过程肯定是有抖动,其实可以不管它

你可以在输出端做点延迟以等输入为低。也可以理解成滤波。
地线上会有干扰,但接地良好时这个干扰很小,不足虑。若真的影响电路工作,必然接地不良!

网友C:
首选考虑LPF, 用施密特门是次选

如题

楼主:
感谢oldli

非常感谢oldli 的解答,问题正如您所说,设备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