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26):
各位高手,我用555做了一个转速计!基本按下图一样,问题是555的3脚电压波动范围太小了!我的输入频率是17hz-170hz左右,它输出电压波动才在0.3-1.2伏左右直流!我该怎么样令它输出电压波动大点!谢谢了。。。。

网友A(2009-06-26):
可测量频率

你那个显示表是普通的微安表吧,机械表有惯性,指示的差值不会有多大。可用带有测频率功能的数字万通表表,测其3脚输出的频率。有条件的话也可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简单加大R4和C3即可,但不要太大

这个电路要求电源稳压,且量程不是线性的,输出越高线性越差,所以不要片面追求大的输出电压。

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LM331,这个精度、线性就好多了

网友C:
NASA的片子一定要顶啊

我滴航天梦啊,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