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上电时的抖动信号?

楼主(2009-05-26):
现在做一款电源+电池的设计,当使用电源时电池不作用,电池是为了断电时保存数据用。现在设计的是在5V稳压管串一个二极管接到IC电源,电池也串一个二极管接到IC电源。但是当进行上电时用示波器测reset/脚会测到一个100ns不到的-20V的电压,导致IC复位,没有达到设计预期的可以保存数据的效果。这种情况是有时复位有时不复位。现在测试发现是由电源串进来的波形,所以请教各位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电源开关的时候有这么大负电压?

波形上来看一下。应该不是方波吧?抖动了几下?最好还是上图,特别电感。

网友B:
你的5V稳压电源是开关型的吧

模拟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多数设计良好的开关电源也不会,可以通过加强滤波解决,但要注意采用低ESR的陶瓷电容和电解电容并联的方法。

网友C:
这种情况要绝对避免,否则产品的寿命肯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