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中隔离二极管的型号选择

楼主(2009-05-26):
请教:给单片机送数据的拨码开关(BCD编码),其中的隔离二极管使用什么型号,能在批量生产中既可靠又经济?(单片机I/O电压24伏直流)
我观察了三种产品,都是用的小信号硅管,就不知是什么型号,请高手指点。

楼主:
选择二极管

4148倒是很经济,不知道会不会有不合适的参数影响其可靠性。

网友A:
1N4148

是1N4148,属开关型二极管。

楼主:
二极管选择

谢谢二楼和四楼,二极管型号也是挺多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是矛盾的,要选上最佳型号就不容易了。

网友B:
此二极管要求很低,几乎所有小功率硅二极管均可

所以,应该首先考虑价格。

网友C:
同意楼上

是个二极管就可以,所以,考虑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