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半夜上网不容易啊,明天还要上班!

楼主(2009-05-27):
刚才在网上无意中看到说现在市场上有推出彩色背光的液晶模块,而且可以通过程序对背光颜色进行调节,由于不才之前有用过一款12864的普通LCM,对此问题有一点兴趣,希望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这种彩色背光的LCM是如何实现的啊,而且如何实现对其控制的,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不同颜色的LED,通过调节不同光色的混合比例改变总

想想三原色的混光原理,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难道是液晶屏下面有

楼主:
是不是液晶屏下面各有多个红、绿、蓝的LED?

是不是液晶屏下面各有多个红、绿、蓝的LED,同时刻分别控制不同比例的各色LED发光来实现不同彩色背光显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背光板上还需要一个译码电路来控制多个LED发光哟?瞌睡来了,考虑起问题来头痛!

网友B:
LED背光

这个叫LED背光,所以主要还是需要有光学工程师来设计,不是简单的把LED放在下面就可以了。电路是根据光学的设计来配合设计。
至于说控制方面,对电路的来说就比较容易实现了。
你的Panel有点小,作R、G、B LED的话,用侧光式比较合适,能做的轻、薄,但是导光板的设计对电学的来说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