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酬,奉献一篇同类**

楼主(2009-05-27):
工程需要,需要换算某现场的线路上的有功和无功损耗,线路是66KV的,大约4.92公里,导线型号为LGJ240,希望有高手指点如何换算或者将公式给出,谢谢。

LGJ是钢芯铝绞线的符号,其中L是铝线的简称,G是钢芯的简称,J是绞线的简称;
240/40是指导线的标称截面是:铝240平方毫米,钢40平方毫米;
LGJ-240/40导线的结构为铝26根,直径3.42平方毫米,钢7根,直径2.66平方毫米;
铝的计算截面是238.85平方毫米,钢的计算截面是38.90平方毫米,总计算截面是277.75平方毫米;
导线外径21.66毫米;
导线直流电阻不大于 0.1209Ω/km;
额定抗拉力83370N(牛顿);
单位质量 964.3kg/km;
制造长度 2000米;

楼主:
关键是导线之间的电感和对地电容,该怎么抽象模型?

网友A:
传输线理论(非理想导体下存在损耗),具体要看空价线空

网友B:
这本手册可参考一下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3734227.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386671.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05822.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018838.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216751.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233301.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435583.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8.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451195.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09.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658969.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10.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713513.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1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914842.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1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928541.rar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一) 1114页 49.7M.part1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114946615.rar
点右键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 13.rar ,方可解压

楼主:
多谢,能否把公式或模型给我?多谢

或者推荐一本资料看看,我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搜不到有价值的资料。

楼主:
再次感谢TYW

刚才回帖时没有看到您已经发了帖子。

楼主:

作为报酬,奉献一篇同类文章,并请教,66KV架空线路的相间距离、对地距离,国标方面是如何要求的?当然如果能把各类高压级别的国标指标都给出来更是感激不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8111450789.pdf

网友B:
有关电力箱底挖穿了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1.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2.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3.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4.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5.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6.rar
电力标准 51册 21.4M.part7.rar

用迅雷下载,用注释做文件名就可以直接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