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上电也亮??? 从没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2009-05-27):
    自己做了个计数电路,用CD40110(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译码驱动 )来驱动数码管。现在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40110不上电也亮(除了电源所有的引脚都接好了,也有信号输入),现在其Vcc脚测得有1.7V的电位。请大家来帮忙解解....

网友A:
看看引脚的结构不就明白了

网友B:
CMOS电路的IO对电源和地有钳位二极管存在

如果前端输入信号的驱动能力够强,甚至可使芯片正常工作,只是这时容易发生闩扣效应罢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建个发电厂

把这个电路做N个..

网友D:
俗称“IO倒灌”

网友E:
io倒灌?

看来我的电路也是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51单片机(stc的)的板子,单片机的电源有一个开关,在开关断开时外围电路并不断电。结果,板子焊好后发现开关断开时单片机还能运行,电源脚有3.6伏的电压。通过串口不能写入程序(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但单片机会停止运行,这个时候打开那个开关程序还能继续写入。

楼主:
怎么解决啊

  这个问题这么解决呢???请大家指教

楼主:
大家节日快乐!!!

    这个问题提怎么解决啊,我用下拉电阻根本不起作用。方法有问题吗?

网友F:
数码管不上电也亮

可能是pcb有短路现象

网友B:
用下拉电阻当然无用了,那才能分流多少电流?

    将前级输出改为OC门,高电平用电阻上拉实现即可,这样当后级电路失电后,电源只有通过该上拉电阻和钳位二极管串联构成回路,只要电阻在一定阻值之上,漏电流就会足够小,无法使后级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