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通电也会工作(是io倒灌吗)

楼主(2009-05-27):
我做了一个51单片机(stc的)的板子,单片机的电源有一个开关,在开关断开时外围电路并不断电。结果,板子焊好后发现开关断开时单片机还能运行,电源脚有3.6伏的电压。通过串口不能写入程序(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但单片机会停止运行,这个时候打开那个开关程序还能继续写入。

请教高手,如果我想实现单独停止单片机的供电(不停止外围设备的运行,可以在上电时写入stc单片机的程序),应该怎么办?把开关接到单片机的gnd上行不行?

网友A:
RE

看了2遍 ,没看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B:
把你的双刀开关一刀断Vcc,另一刀断Gnd,看它还怎么蹦达

楼主:
高人的话总是那么精辟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网友D:
不奇怪,I/O口到VCC有二极管的

网友E:
这种事是有的

就是因为和单片机相连的外置设备不断电,对单片机造成的电影响。应该这种电压还不足以让单片机运行的。

网友F:
对输入信号夹光耦隔离

对输入信号夹光耦隔离

网友G:
遇到过

比如:如果你连接并口打印机

网友H:
碰到过的,,, 断电,只接USB转串口到电脑但5v线断开了还发

后来单独焊了个洞洞板,只接串口,居然还能发,波特率也正常. 电只能从TX,RX脚过去

网友I:
很正常,多研究一下单片机,不要只停留表面

网友J:
我今天还遇到

STC单片机(也显示连接中……)写不进程序,但是IO连接的LED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K:
会倒灌的,经历过...

网友L:
你可以控制复位脚

是I/O有电进入,可以改设上位机的输出

楼主(2009-12-23):
多谢各位赐教

网友M:
接串口单片机能工作不足为奇,串口窍电

网友M:
很多开发板上在电源断开,但串口线还连着的时候,你会发现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N:
高人说了这么多,请问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呢?比如掉电后自动复位之类的?

网友O(2015-03-17):
看到这个很开心啊,都是前辈的经验,学习了,真是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