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二极管的管压降最小?小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楼主(2009-05-28):
哪种二极管的管压降最小?小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网友A:
用IN48

IN48较小

网友B:
1N5817肖特基二极管

1N5817.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8102252403.pdf

网友C:
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压可以小于0.1V,二极管有吗?

网友D:
如果想小的话,还是MOSFET更合适点。。。

网友E:
肖特基吧

网友F(2012-03-15):
压降和电流相关,这个必须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