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5436的问题

楼主(2009-06-21):
最近在使用数字电位器MAX5436时遇到个问题,DATA SHEET中提到芯片上定义了3个供电脚(数字供电VDD,模拟正供电VCC,模拟负供电VSS)且GND是模拟数字公地,我的接法是VDD与GND分别接数字5V,和数字地;VCC与VSS分别试用过+10V,+30V,在通电时,用万用表测模拟地与数字地是通的,但在测滑动端W与电阻的一端L之间的电阻时显示为-78K(该型号应为50K)且用万用表表笔红黑反过来测就测不到电阻,显示超量程,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电阻上有电压,怎么能测电阻?

不能通电测电阻,更不能不拆下来还要通电测电阻,测出来基本是没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