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 1uF的电容通过1k电阻向50V 10uF的电容充电,

楼主(2009-06-22):
会不回对50V 10uF的电容造成损坏。

(就是充满电的向没有电的电容充电)

网友A:
不会损坏

这个过程有能量损耗在电阻上,最终电压是27.3V左右。

楼主:
谢楼上

怎么算的?

网友B:
电容中电量和电压的关系有公式q=U×C描述

    q为电量,U为电容两端的端电压,C为电容值,充电结束后,若电容未击穿则两电容端电压相同,而总电量不变,建立方程即可解出。

网友C:
电量守恒吗?

网友A:
电荷守恒,能量不守恒

电荷守恒,能量不守恒

网友D:
怎么算出来的.看了春阳说的还是没想明白

哪个DX把详细点的计算过程列出来哦.

网友E:
唉,大学物理怎么学的

应该是高中物理吧,忘了。呵呵

网友F(2009-08-04):
电容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