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个LED,可以一串20个,6串并联,用一个恒流源驱动吗?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恒流电压在40~60V左右,

恒流源最好不要并多路,这会失去恒流源的本意。

网友B:
可以这样用

网友C:
用在啥地方?

20个一组的话,要是有一个坏了就是大面积死灯了。

楼主:
我也觉得并联的话可能会失去恒流的意义

但是如果LED都是同一批,离散性不大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有人这样正常、可靠地用过吗?

网友D:
建议

应该选择6串20并,用350mA 12-24V的恒流源。

网友E:
恒压加分支电阻限流

网友F:
有人这样正常、可靠地用过吗

我用过14颗LED串接的。

网友G:
7楼正解,目前来说`这样用是最好的`,多路并联,从成本上来说,最好的法子就是先恒压,再加电阻均流。。。

网友H:
可以,如果需要可以加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