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作led显示屏的吗?

楼主(2009-06-2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伽玛值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网友B:
低灰度?应是低辉度吧

LED器件的离散型所致,要改善驱动电路并加平衡电阻。

楼主:
最近很头疼这事,一直在瞎搞,没总结出问题的本质

故障的形式很多,有时候是一个控制ic驱动的led比较暗,有时候是某几行暗,还有的是半行暗,也不知道是暗的显示正确还是亮的显示正确
目前发现的问题一个是驱动ic一致性不好,更换ic后ok,有些是pcb质量问题,
问题是一直找不好什么检查的方法。但有些也不是这2个原因。也不知道一般这种故障的根本原因

网友C:
加平衡电阻应该能解决

楼主:
所有信号线上加平衡电阻?

如何估算这个电阻的阻值?
回3楼,是低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