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能使LED更亮?

楼主(2009-06-27):
同一个LED
a.恒流5mA;
b.50%占空比,10mA,200Hz的脉冲电流;
c.10%占空比,50mA,200Hz的脉冲电流;
d.1%占空比,500mA,200Hz的脉冲电流;
e.0.1%占空比,5A, 200Hz的脉冲电流;

哪个更亮?

网友A:
应该是e,不过,很快就挂了。

楼主:
RE:wangkj

能说说理由吗?按平均电功率来算,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王会计抬杠,恒流5A岂不更亮?

应该是恒流20mA,但长亮必须考虑光衰。
楼主要在亮度和寿命之间折衷。

楼主:
RE:毛毛猫

我没有说恒流5A或恒流20mA呀
只是楼顶的5种,平均功率基本一样,就看谁亮了

网友C:
哈哈 楼主的0.1% 5A

驱动比较特殊啊。
d 500mA 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D:
如果只考虑亮度不考虑LED耐用度的话

E是最好的,如果楼主的频率能加大点,占空比小点,用大电流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我试过一款红外的LED,PDF手册上给的是额定100ma的工作电流,俺给他的瞬时电流大概有1.5A还能正常工作。现在还没坏,大概烧了100多个小时吧。

网友E:
a最亮

电流越大,LED的发光效率越低,平均电流一致的PWM,占空比越小的,产生的光通量越低,不要指望瞬时照度,对人眼不起作用,人眼视网神经感知的光照强度,已经被视网膜积分了,时间常数,大致就是那个视觉暂停的0.1秒

网友F:
LS蚂蚁正解

楼主:
我以前的观点跟蚂蚁一样

但后来,看过一些资料,自己也开始动遥了。
首先是常用的红外发射管,如果按“电流越大,LED的发光效率越低”来看,38KHz的经外载波应该以50%的点空比作用于发射管,才能达到用最小的电功率达到最佳的发射效果。但事实上现在在红外发射管大多是以1/5或1/3的点空比脉冲驱动,据说能达到最远。因此,自己开始怀疑,发光管的效率是否随着电流增大而减小,会不会是在某一电流附近有最高效率,而偏离这个最佳电流值时,效率就会减少?
另外,对于生理视觉,视网膜对光线是否真的以积分的形式感受?会不会以包络检波的形式感受呢?如果是后者,那么减少占空比增大脉冲电流,确实会使人“感到”更亮的假象。

网友G:
请问红外、紫外一类的LED

是占空比调整吗?
还是恒流效果好?
谢谢!

网友H:
红外管

红外管的感光器件是光敏管。反应速度快。
可见光的管,感光的是眼睛,反应速度慢。
眼睛看到的是积分效果,光敏管可以感觉到脉冲。
至于什么情况亮度最高,应该看datasheet,里面有个电流--效率曲线。你取效率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做脉宽。这个时候看到的最亮。
对于LED,不同电流下的效率应该差不多,光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不同电流亮度差别不明显。而且眼睛对亮度不是那么敏感,特别是没有参照的时候,10%的变化,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I:
人眼反映可没光电管快

网友J:
光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脉冲频率影响光谱?

网友K:
a的功率最小,e的功率最大

e的脉冲功率比a要大近1000倍,而光电管可以快速响应这种脉冲,当然距离就远很多了。
而人眼感觉的亮度就不一样了,而且可以肯定他们的波长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G:
照楼上说

我用白LED加红外、紫外的频率就能得到红外、紫外?

网友K:
你有加上红外、紫外的频率的能耐?

网友L:
abcde的颜色不同

LED的颜色在20mA处,20mA处颜色、效率和寿命能兼顾。

网友M:
恒流吧.

应该是恒流最亮吧?

楼主:
光是猜测,谁给个小占空比的电流脉冲电路来实测一下?

网友N:
给大家发张LED的LIV曲线图。

印象里面过了Ith也就是阈值电流后,光功率和电流成正比增加。
但是应该是有个头的,估计恒流500mA和恒流5A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感觉C可能是实际上最好的效果的,占空比又不是特别的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