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中的缓冲电阻多大才合适?

楼主(2009-06-27):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容降压电路,假如开关按下时市电220V刚好达到峰值,那么电路中的缓冲电阻R2阻值大些容易损坏,还是阻值小些容易损坏?
例如1/8W的电阻,阻值分别是0.1Ω,1Ω,10Ω,100Ω,1KΩ,哪个更容易烧坏?

网友A:
P=U*U/R

你说哪个更容易烧坏?

楼主:
RE:lyjian

呵呵,这个解释不成立。
假如是0.1欧的电阻,按 P=U*U/R,P=220*220/0.1=484000W,
试试看,用1/8W的电阻准安然无恙

网友A:
那是因为电阻两端的电压不是220V

楼主:
你认为是多少V?

就算是10V也有1000W了

网友B:
俺觉得电阻小容易烧

分析如下:1,220V降压后通过R2和D2给220uf的电容充电,小电阻导致充电时间短,充电电流大。因此易烧
2,大电阻充电时间长,充电电流小,较难烧。
3.在电压为下正上负的时候,220V降压后的电压通过D1直接加在R2两端(时间为1ms左右),若降压后的电压任然比较大,那么R2上的电流将会比较大,因此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稍大一点的电阻。
个人见解。

网友C:
电阻的功率

网友D:
功率不是主要对像

要看单次不重复脉冲电流这一项,不过相信极大多数电阻都不会给出这个指标.

自已挑的话, 用1u/400v电容串一个100K电阻,半波整流,电容两端接一个开关串一个插座,插上电阻,每两秒按一次,连续100次.测100个.如此测法能通过就OK了

楼主:
蚂蚁说到点子上了

主要是看电阻对“单次不重复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更确切一点可以说“单次不重复脉冲功率”。本电路中,电阻大,冲击电流小,冲击时间长;电阻小,冲击电流大,冲击时间短。究竟哪个更容易坏,实在不好估算。电阻所受的冲击实质上是上电瞬间对电容C1充电,这个电路可以简化为下面形式。

网友E:
5楼

ljm810010,你根本没入门。
如果是0.1欧电阻。大部分电压会分在二极管上。烧二极管也不烧电阻。不会有10V电压分在电阻上。

楼主:
RE:taoest

何以见得大部分电压在二极管上?
即使是如此,那么也有小部分在电阻上吧,10V算不算是小部分?

网友E:
假如

假如真的有10V分在电阻上,那电流是100A,那将C1充到10V只需要0.1微秒。也就是这个电阻承受这个功率的时间不超过0.1微秒。
在这种电路里,分布参数不得不考虑,导线的电阻,二极管电阻,远超0.1欧;
0.1微秒,倒数是10MHz,这个频率下,电源ESL,导线分布电感,c1 c2的等效电感,不得不考虑。
实际上,是不会达到100A电流的。就算有100A,这么短的脉冲,是不会烧毁质量过关的1/8w 0.1欧的电阻。

楼主:
呵呵,跑题了

想知道的是电阻大容易烧,还是电阻小容易烧

网友F:
开关接通瞬间如果遇到峰值,电压就不是220V

而是311V

网友G:
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要問答這問題先要理清:
    1,R2的功率=I平方除以R.(小阻值電阻可用小功率,大阻值電阻要用更大一點的功率.)
    2,R2用0.1Ω,1Ω,10Ω,100Ω,1KΩ,你用(R2的功率=I平方除以R)這公式算,但我若用1MΩ,100MΩ,100KMΩ甚至接近開路要怎麼算呢?
    3,我就是對這"玄機"不懂.沒法回答問題,不好意思.

楼主:
计算电阻的功率在这里毫无意义了

大功率只是一刹那的过眼云烟

网友H:
换全桥,把R2去掉

网友I:
呵呵 显然是大电阻容易烧.

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I:
R1可以省

D1改成稳压管 D3去除

楼主:
RE:耕在此行

能否说说理由

网友A:
to 18楼

那用个无穷大的电阻是不是最容易烧?

从安全角度考虑,R1不可以省。

网友A:
to 17楼

你没明白R2的作用
使用R2和什么桥没关系

网友I:
21楼

我说的电路就是电能表上经典的电路。
电路中电容一般是0.39或0.33UF 限流电阻是470欧。
但电网中谐波厉害时,限流电阻容易烧。所以后来好多厂家都改了。有点改成240欧 有的改成120欧。
去除一个整流管,利用稳压管的正向导通代替整流管的作用。

当然电路本路存在缺陷,即谐波含量高时电路功耗增加很多。

网友J:
都不对

此电路中的R2一般采用100Ω的,它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当然R2用大了,电压.电流都供不上,电容也没必要用大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