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掉电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要测一个产品数据,完整的一组大概200个数据吧,为了防止掉电后数据丢失,每测一个用flash存储器存一次,有可能意外没测完,要求有下次开机接着测试的功能,问题是我怎么得到关机前一个数据的信息?
我想的是把当前刚测的数据信息(在flash中的存储地址,及本次测试的数据序号)保存到flash的另一个地址中,但问题是测完200条数据,它的地址已重复擦写了200次,不久就会坏了,有什么好的想法,希望大家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啊

MCU是51系列,flash是AT45DB系列

楼主:
在线等,自己顶上来

网友A:
备用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

我们产品用的是蓄电池,硬件上基本定了。
我主要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产品的功能,使其更人性化,傻瓜化。

网友B:
这个就是保证数据完整性的问题了

处理方法类似于OS的critical section的问题
比如,在Flash的某个区域做起始标志和结束标志
flash擦后是0xFF,测试开始前把起始标志写个0x55
开始测试,并把测试数据写入对应的位置
测试结束后,把结束标志写个0xAA

下次上电,或者WDT叫你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们预定的
0x55和0xAA都在,数据是完整的,可以使用
如果只有0x55,而0xAA的位置是0xFF表示测试中途被break了,数据不完整,丢弃之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自己想去吧,但思路基本是这个了

网友C:
不可用FLASH

应该用铁电存储器配合后备电源或法拉电容实现,数据完整性用标识字节实现,基本思路如5楼,但标识字节用循环码+累加和共同实现可靠性更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我想的是在每条数据前加本组数据的序列号,也算是累加吧,
至于循环码不太清楚。今晚补习一下。

网友D:
空间换次数

数据从上向下写,序号从下往上写。写满了擦。

网友E:
回楼上,你的序号是0~254的么?

网友D:
随便

长度固定就行了。

网友F(2010-04-07):
高手们小第问个问题,那个FLASH里边有程序代码!在进行其它数据写入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个地址是不是程序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