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红外温度传感器IC

楼主(2009-06-30):
最好是数字的,谢谢

网友A:
建议你找1个模块

性能是整体确定的。所以传感器及装配件等要在一起,外加芯片及电子元件同存贮器等等--配套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下?

网友B:
lh778 我们的一个产品有用

网友A:
全磊(sensor)低价

网友C(2010-05-16):
我也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