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T叔怎样把PDG格式的电子书转成PDF档案

楼主(2009-06-30):
如题我转了很多资都不行!如图:

楼主:
已到方法如有不会弄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址如下

 相关链接:http://user.qzone.qq.com/56120128?ptlang=2052

网友A:
有一个什么软件可以把PDG存成位图

楼主:
那个软件叫PDG2PIC

那个软件叫PDG2PIC

网友B:
这个可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17420302.rar

网友C:
俺是直接打印选Adobe

不过电脑需要接在互联网上,断线便不能转换,俺用的是超星3.6

网友D:
俺是分两部转的

1. Pdg 2 Pic
2. Pic 2 Pdf

这两个软件网上很好找的,好处是速度飞快

网友C:
老T这个就落后了

俺的方法,转500页大约是2分钟

网友D:
超星里哪有直接打印选Adobe鸭

网友C:
直接点打印选项

会出现一个选择打印机的选框,然后选Adobe,打印区域设置比较麻烦,图书的目录和正文要分开打印,所以俺转换后都是生成目录与正文两个文件

网友D:
v3.8里没得选,再试试v3.6

网友C:
不会吧

直接点打印,然后设好打印参数,确定了,才会出现打印设备选项.跟版本没区别吧
3.6的俺用了快7年了,一直不想去找新版本,Adobe也还是6.0

网友D:
你装的是什么超星v3.6?

网友C:
你咋不确定呢?

确定了就有打印机选项了

网友D:
一语醒梦,谢谢,目录与正文合并可用"pdf合并"软件

pdfspme_win.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194222865.rar

网友E:
笨,象pdfFactory就可以多次打印直接合并到一个文件

只要不关闭即可。

不过超星的格式太不爽了,我以前都是下高分辨率的然后打印成PDF,后来就懒得用超星了,实在是看得难受。

网友F:
哈哈~~~~俺也是用的pdfFactory,可以把多页打到一个文件。

网友A:
很多连打印都不能打印的

楼主:
回7楼老T叔我也是用PDG2PIC转的

7楼: 俺是分两部转的

1. Pdg 2 Pic
2. Pic 2 Pdf

这两个软件网上很好找的,好处是速度飞快

这个转的是比较快就是转完之后文件比较大,原来的PDG还没有10M第一次转完有100多M后来设置一下最小的也有30M比原来大3倍,不过速度确实快.我用超星转了一次好慢.再个超星只能打开注册之后所下载的PDG文件并且有打印数量限制所以很不爽.
PDG2PIC设置如下图:

网友D:
现在硬盘资源很便宜,个头大点也不乎,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