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限幅电路咋弄?

楼主(2009-06-30):
限幅下限0V,电路中没有负电平,只能限到-0.7V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

输入信号的范围是多少?信号源和后级输入的性质?

楼主:
限幅范围0-3V,输入信号为直流电平,限幅电路电源为3.3V

网友A:
你还是没有说明输入信号的性质、特点

设计要讲究灵活性和针对性,但首先要搞清楚条件。

楼主:
hehe 直流电平还有啥特点?

网友B:
前端输出阻抗,后端带载能力等等

网友C:
“直流电平还有啥特点?”

要是直流电平,还限幅干什么?
显然输入是变化的,才需要限幅。那么输入就不是纯粹直流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