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W交流串励有刷电机,停机瞬间反电动势最大多少?

楼主(2009-06-30):
电动工具上的交流串励有刷电机,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停机瞬间反电动势最大是多少伏?
是否国家有这样的电机标准,其反电动势不能超过多少?怎样计算?2KW的电机.
如果反电动势太大,是否属于电机不合格?
再问:这个反电动势怎样能测量出大小?

楼主:
补充说明

停机指电机负载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关断双向可控硅而使电机停止运转.

网友A:
d电磁感应定理

自感电动势E=-N DI/DT

网友B:
呵呵

有刷机可等效成:一个电感,一个电阻,一个电动势。你关断的时候,电感能量要释放,和电动势迭加,会升高。如果你是直流供电,你母线有电容,这个电压不会上升很多,因为这个电感很小,所以持续时间很短。所以反电势可认为:E= CeQn 和转速有个。。。另外我对有刷机型不是很了解,如果磁没有了,就等效成电感,这个时候电流很大变化,像楼上,,所以要保证你的电容要大不能使电压上升太多。

网友C:
那里来的反电动势?

可控硅的关断,通常是电流过零的自关断,就算电枢非正弦绕组,线电流含有一定高次谐波,但关断时的电流矢量和还是为零,属于零电流关断,因此也就不存在感应电动势.

网友D:
哈哈,楼上的一语道破天机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

双向可控硅电流过零关断,但这个可控硅BTA41-600B常有击穿的现象,压敏电阻14K471常有表面烧的发红色甚至整体烧焦的现象.
怎么解释?RC吸收电路(100欧/0.5W,0.1UF/275V安规)没坏过.

网友E:
电感负载

双向可控硅电流过零关断,关断后双向可控硅两端电压却不是零,而且可控硅两端电压上升很快。
双向可控硅两端电压上升速度超过一定值,可控硅将导通。不过,一般不会烧毁。

网友F:
r17

把r17换大点的电阻,如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