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9V的电压输入,最开始的滤波电容容值该选多大

楼主(2009-07-01):
请教19V直流电压输入,最开始的滤波电容容值该选多大。也就是说怎么根据电压值取滤波电容的容值。
还有滤波电容的耐压值是不是大于输入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电容大小与输出电流大小及期望的纹波大小有关

电流越大,纹波越小,电容越大
一般简单估算1A→1000uF(普通音响装置)

19v选用25v够了,有条件用35v的可靠些

网友B:
看你输入的直流的性质

高频直流还是电池,都不一样的

楼主:
电容的容值与电流的大小有关系

我刚问了我的经理,他说电容的容值与电流的大小有关系,一般1A的电流电容取330uF就差不多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C:
2楼说的才是正理

网友D:
“请教19V的电压输入,最开始的滤波电容容值该选多大”

如果是纯直流输入(例如电池),该电容可以相当小。
估计楼主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整流电路的输出。

网友E:
抄袭的电容.

刚刚看了 dell 的一款A215音响,12v/500ma 电源输入,使用了3个电容并联
0.1uf 1000uf/25v 68pf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应该差不多就行吧,只要容值的数量级不差

我们公司的产品,有的电源芯片负载电流达到2A左右,电源芯片的滤波电容也才用470uF,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有个幻灯片参考一下

整流滤波及稳压电路.ppt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17528516.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