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用单片机和图示电路检测信号是否失

楼主(2009-07-01):
输入的波形如图频率为23Hz,输入的信号是断续的开400ms 关
600ms,图中有一个带注示双项开关是HCF4052BE八路模拟开关
(八个输入,一个输出 此电路只用了两路输入)的等效电路,单
片机的P3^5接HCF4052BE的一个控制端,从电源过来一个2.05V电
压,接到HCF4052BE的4脚,输入的断续信号接到HCF4052BE的5
脚,当P3^5为0时将输入的断续信号接通,当P3^5为1时将2.05v
电压接通,开关的输出端通过7个电阻接至八个比较器的反向输
入端,我想用单片机、此电路和前端芯片HCF4051BE以及电阻,
组成的电路做自动增益控制,统一被测信号的
动态范围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您的建议有用,我会给您报酬
的。 请各路高手指点
一下,建议有用,有酬谢!

楼主:
前端的HCF4051BE及电阻组成的电路

网友A:
现在八个比较器同时动作

要想各比较器能检测电压大小(相当于三位模拟数字转换),R79应该经一个电阻接地。
用带AD的单片机是否比较简单?

楼主:
3楼您好,您说的是啊

我能通过这个电路用单片机感应过来的信号大小就可以了,不用具体的数值,您看用这个电路,我该怎么做,请您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路的接法与书上的并行比较器相反

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参考电压

网友B:
比较器的接法决定了比较器输出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