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产品 说可以高频提升电路?没有理解.

楼主(2009-07-01):
R1000TC 漫步者非常好买产品.

R1000TC的A通道具有高频提升效果,信号流程:从LINE A(A通道接口)右声道/R输入音乐信号,经过20K电阻R01,(支路中串接的R1/C01为高频提升电路),送至耦合电容C1,.

我没有理解这个rc 不是低通滤波吗?应该高频 增益应该衰减,何为高频提升?

网友A:
高频衰减shao,dengxiao高频提升

网友B:
不是低通滤波

不是低通滤波

网友B:
通过频率高低与C01容量大小有关

低通滤波器容许低频信号通过, 但减弱(或减少)频率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的通过。对于不同滤波器而言,每个频率的信号的减弱程度不同。当使用在音频应用时,它有时被称为高频剪切滤波器, 或高音消除滤波器。

网友C:
这个不能叫“提升”

R1、C1支路对信号的衰减呈频率反比,但影响有限,和真正的高音提升电路的效果差远了。

楼主:
结合大家的分析,我的理解.

第一个图 :电容对频率的反比,f 越高,r越小,c01阻抗小,R=R1+c01阻抗变小,R和R01并联,并联合阻值比小的还小,一定小于20K,想对于单纯的R7 20k 来说 高频衰减shao,dengxiao高频提升.

所以应该说  支路中串接的R1/C01和  20K电阻R01  为高频提升电路

第2个图 : f越高 ,c3的阻抗小,R1和C3并联,阻抗变小,高频衰减shao,dengxiao高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