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线性关系

楼主(2009-07-02):
现在有一个直流驱动信号0-500mv
要去控制小电机的转速,(用8050的三极管就驱动的了的直流小电机)
要求尽量能看出:当驱动信号大起来,电机的转速也快起来
电路尽量简单。
求教各位

网友A:
转速不仅和电压电流有关,还和力矩有关。

你的力矩是固定的?

网友B:
关键看你需要的对应关系是否要求严密

以及电机转速是否需要在对应关系下保持恒定,简单用晶体管放大电压的办法无法取得驱动电压和电机转速间的良好对应关系,速度也会随着电机工作电压的改变和负载的不同在较大幅度内改变,所以要给出具体的设计要求,否则无法确定什么电路是合适的。

网友C:
哈哈,楼主应该比较年轻

老一辈的都知道以前录音机里面就有一个电机稳速电路,就是两三个三极管搞定。

网友D:
用运放

阶段恒压恒流

网友E:
大飞轮

还忘了录音机那个稳速电机还有一个大飞轮

楼主:
不要求很线性的

只要能看出  当驱动信号大起来,电机的转速也快起来 就可以了
因为一定程度上 电机的转速和电压有关
不要求很严密,负载很轻 且固定的

网友C:
这有何难呀?运放+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