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AD转换的速度不同,零点和满度会发生变化吗?
我的一块板子在200k时调好零点和满度,可是当AD转换的速度调整为100K时,零点和满度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调整。这是为什么呢?是AD转换器的问题还是前级放大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你把ad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B:
....

不太清楚.也关注.

楼主:
电路结构

模拟信号-跟随器-零点和量程调整-AD转换器。

另外一个板子用的相同的AD转换器,不过结构不同,模拟信号-跟随器-差分放大器-AD转换器。就没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