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正选波经过全波和半波整流并经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多

楼主(2009-07-05):
(无正文)

网友A:
与滤波电路有关,不同的滤波电路直流电压相差很多

另外,任何电源不可能是理想的,所以输出直流电压与交流电源非理想的程度有关。

楼主:
那。。。。

我用互感器把大电压变小再经运放精密整流后到AD,我如何根据AD值算出原电压值再显示呢?

网友A:
这更麻烦了

要显示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估计你使用了单片机,如今AD速度也够快,显示有效值不成问题。
但这样的设计(有效值),根本就不必滤波,滤波反而会造成极大误差。

楼主:
对,我就想显示电压的有效值,就跟用个万用表量出来

再数显出来一样的,那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AD可以双向工作(允许测量负电压),那根本用不到整流,也不必滤波,直接测量交流电压,测量速度需要较高,至少每个周期两个点(香农定理)。测量工频若干个周期。然后将每个测量值平方,各平方值求和,再开方,再除以工频周期数。
如果AD只能单向测量,加一级绝对值电路。

网友B:
工作电流大就小一些

极限是和峰值电压相等

网友C:
与负载电流、滤波电容有关

负载与滤波电容之间有公式可以计算。
C>4000/RL 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