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DRAM可以作用在什么样的频率?

楼主(2009-07-06):
一个标称是166MHZ的SDRAM,如何控制器对SDRAM的时钟是可以编程的,
那这颗SDRAM是不是可以跑在0-166MHZ之间的任何一个频率(不考虑系统性能),请各位高手指点。
附件中是DRAM控制器的描述。

网友A:
手册中有说明吧

好像最低也得1M,

网友B:
有最低频率限制,因为SDRAM要在规定的时间刷新所有行!

和SRAM不同,SDRAM要不停的刷新,按容量的不同,在64ms秒内,要auto refresh 2048/4096/8192行。刷新一行需要n个clock,时钟周期为T.
如果时钟频率太低,则64ms不能完成所有行的刷新,导致数据丢失!
最低频率:2048/4096/8192 x nT < 64ms,自己算吧。

网友B:
to 蚂蚁

SDRAM本来就是硬件工程师才玩的。

网友C:
这话不对

硬件工程师,只管平台的体质问题. 99.99%的机会只是把它的总线,画出个等长线...
软件赋与平台以灵魂, 跑得好不好, 那就软件的攻夫

网友D:
大蚂蚁是搞电源的,难得对sdram这么清楚。

实际上,这个刷新,也可不用。
有技巧可以跳过。
而且,刷新的周期可以更长,
现在的工艺先进,可以长差不多10倍。甚至更多。
sdram真要用起来,道道太多了。

网友C:
同意

神洲大地,没有人去搞存储器,神七上面,估计也得用三星的

网友A:
小会计详细说说吧,

网友B:
玩CPLD/FPGA的也应该算硬件工程师吧

想把SDRAM弄清楚,用CPLD/FPGA做个SDRAM控制器就可以了。在某些连续读、写的应用中,SDRAM可以不执行auto refresh命令。 因为Active某一行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一行的数据全部刷新一遍了,就是说读和写都可以起到auto refresh的作用。这个64ms刷新周期和存储单元的RC常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