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微型电机正反转控制芯片吧!

楼主(2009-07-06):
电机是一个小电机,电流100ma足够了,要求能控制它的正反转,谁给我推荐一款控制芯片啊,用量大的,便宜的芯片最好了。

网友A:
可以试试

L7010马达驱动芯片

网友B:
搜H桥芯片

如果仅仅是控制正反转,用分立元件就可以了,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