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马达定时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9-07-07):
哪位帮我一个忙,我需要一个控制3V的小直流马达定时启动和停止的电路,并且可以切换几档定时时间和切换正反转,具体功能为:
定时分四档:
a 上电后转30S停12分再启动,转30S停12分,循环
b 上电转10min停90min再启动,循环
c 上电转30min停3h再启动,循环
d 上电转1h停3h再启动,循环
正反转切换为:可以手动切换正反转,也可自动在每次定时时间到后启动时切换为与上一次不同的转向
最好直接用硬件电路,不需要写软件的。

网友A:
NE555,多谐振荡器

10K电位器调节不同的占空比,以配合不同的ABCD档位。
用不同的定时电容以适应不同的档位
A档约   0.072F
B档约   0.56F
C档约   1.2F
D档约   1.4F

正反转控制用CD40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