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最近protel99se为什么 老是检查不出错误?

以前用的好好的哦

而且我的同事的也都是一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错误就不要检查了。如果有

错误没有检查出来 就是你的规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在DRC里查查!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无厘头的事情

改用altium DXP检查
就好得多

楼主:
我故意弄过错误都检查不出

我故意弄过错误都检查不出

设置肯定米问题撒

以前都可以

现在不行了

设置肯定一样

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是那个ERC(原理图)里面的,不是DRC(PCB)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