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接法

楼主(2009-07-07):
 MAX 232 的 VS+ 引脚好像有两种接法。
第一:接个电容 然后对 地
第二:接个电容 然后对 VCC
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谢过!

网友A:
Datasheet上有图

楼主:
ding

图上v+接gnd,实际上可以接vcc,这两种有何区别?

网友B:
忘了具体管脚了

提问要清楚。。。。

网友C:
哈哈,在交流上没差别

这种事情看一下数据手册,5个104解决,

楼主:
ding!

呵呵,我分析了一下电荷泵的冲放电过程,应该是一样的。但小李志的意思是直流就有区别?

网友D:
说点看法

这个电容在MAX232电荷泵电路中是作为储能电容来用的,因此接vcc或者GND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认为接Vcc要比接Gnd好,因为陶瓷电容的有效容值会随着直流偏置电压的增大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