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请高手指教如何删除PROTEL99SE中的网络线 - 电子设计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请高手指教如何删除PROTEL99SE中的网络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09):
网络表要求连接,实际没有连接。1实际连上。2网络去掉

楼主:
那条网络线怎么才能去掉呢?

请讲详细一点好吗?多谢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去掉?

有网络连线而又强行去掉的话会导致错误的。

网友C:
去他干什么?一定要去就把网号改了

楼主:
这条线不去行吗?

如果这条线我按常规的布线把它连上去,会导致我这个产品不能工作,这条线不去掉在做线路板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
那还不简单,从属性里把网络名称改为NO NET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从原理图改比较省事

在原理图断开那条线再更新网络就ok了

网友F:
为什么要去掉?

如果本来就不该连线,那就应该再原理图上修改!

网友G:
记不得了

好像在哪个菜单里有隐藏选项(hide/all(net))

网友H:
这条线存在,说明有没有连接好的线

要去掉很简单,不显示它就可以了。

网友G:
找到了

WIEW/CONNECTIONS/HIDE NET或HIDE ALL即可

网友I:
连了不工作,只能说明你的电路图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