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2009-07-09):
PE4 PE2取多少比较合理呢?
有什么规律或计算公式可循.

楼主:
有问题吗?呵呵

网友A:
你都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情况?

楼主:
PE4原来用1000uF的

电源带载起动不了。
后来改了,就好了。
但现在5V电压输出波形不是很好。

网友B:
真不怕431和817坏呀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

但怎么改呢 呵呵。加稳压管?

网友C:
431要先串一个限流电阻

431要先串一个限流电阻。保证Ika不超过431的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A:
你这个应到电源版问蚂蚁和maychang

楼主:
回8楼

PR3即是光藕反馈又是431的限流电阻啊

网友B:
PR3即是光藕反馈又是431的限流电阻啊

怎么限?

楼主:
呵呵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D:
pr1,pr2,pr3,所分的电压不对吧

网友E:
楼主的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好漂亮!

楼主:
再问下

PE4 PE2取多少比较合理呢?
有什么规律或计算公式可循.

楼主:
咋没人回答了呢?

网友F:
问下楼主

问下楼主这个电路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G:
两边地是不是要用X.Y

两边地是不是要用X.Y电容接一下去一下干扰.TL431的取样电压要不要加个104的电容绿波一.PC817有没有问题呀.PC 2PC3那样接好像不太合理.是不是串个电阻接在续流管

楼主:
回17 18楼

17:
   这就是一个仪表的电源电路.
18楼:
   能否说详细些呢,两个地之间接电容有什么好处?
   PC5能否算作TL431的滤波电容?
   PC2 PC3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当电源工作时电源热地与冷地就有一定的干扰

当电源工作时电源热地与冷地就有一定的干扰.我们可以加电容消除这种干扰.PC5只能算5V滤波电容不能 算作TL431的滤波电容.T1能量换时会产生很高的脉动电压很容易打坏你的PD2和PD3

网友H:
哈哈

开关电源电容选择是有一定规律。
因为开关电源输出是高次谐波比较严重,所以电解电容要选择低ESR并且纹波要满足开关电源要求,其次是耐压和容量。另外和电源拓朴结构有关系,正激方式的要比反激小4-18倍,所以反激要求电容较高。
IP =1/2*sqrt(1/3*IP-P/IO)
IP :有效值

IP-P峰值值
IO平均值
可按上式计算选择。另外ESR并联电容可减小。
相关理论可参看开关电源书或看电容器及其应用,陈永真老师的书。

网友I:
图画得有问题

该连得,不该连的,都连一起去了。

楼主:
回楼上两位

21楼 公式还是不大明白啊

22楼 变压器引脚初级只有两个脚连上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