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485传送问题

楼主(2009-07-09):
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进行485传送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485在信号发送端A,B之间并入120欧姆的电阻,数据时而能进行传送,时而不能,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或元件参数取值不对

没人及时回复?好好修炼你的RP。

网友B:
呵呵

电阻不是并在发送端,。。。。。。。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的传输芯片问题!

假如你买的是国产的传输芯片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把不能发送的波形发上来。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果自己看不出来,把波形贴出来。
否则你这么描述,大家也只能猜,根本猜不准。
以你的描述,我看来更想是软件上冲突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谢谢各位的回帖!!!
大家的回帖给了我一些解决的思路!

我现在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了!!!
作完实验后再和大家讨论!

网友E:
电阻只在线路两端接入

其它节点的设备不要加

网友F:
这个还要看你的电缆长度和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