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下如何测量“ 钻孔的深度 ”?

楼主(2009-07-11):
首先声明这个东西的用处:

     在矿井下用钻头打完孔后,把钻头要抽出来,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去测量钻孔的深度,这个时候钻孔的设备已经被人取走了。   因此,会出现障碍物堵住孔的情况,所以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弟提供个思路,如果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设计出这个东西,我会开源所有的资料,这是大家的劳动成果!

     希望能够得到版主的大力支持,谢谢!

楼主:
希望版主能来看看,谢谢

看大家似乎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所以希望版主能来看看,提高一下人气,谢谢!

网友A:
如果钻口被堵且无法清除,任何普通电子手段将无意义

    只能靠放射线,但这超出了你能掌控的范围。如果可以清除钻口使钻孔完全暴露或者能够使传感器通过机械方式到达堵塞障碍物的后面,电子方式才有意义,根据钻孔深度选择超声、红外、激光的传统测距手段即可,技术都是现成的。

网友B:
再钻一次,比较省事

网友C:
钻的同时就测量,不行吗?

楼主:
回复:5楼 6楼

首先感谢所有跟贴的热心人!

这个东西就是要在钻孔完之后,把钻头拿出来,然后检查人员过几天再去检查钻孔的深度,所以再钻一次肯定又要付人钱了;  设计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要和钻孔人测量的深度进行比较,然后再付钱,这是一个检查钻孔深度的工具!

网友A:
孔不是很深的话,不如用机械式深度尺

价格、可靠性什么比你自己用电子手段做要实用得多。

网友D:
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

钻探的人是知道钻孔深度的,查一下用了几根接杆就知道了,你检查施工人员只要做好这些原始记录就行了.
一般钻探无非是地质采样,想控制深度,防止遗漏或作弊行为(该钻300米的而实际只钻250米),可在钻机上做**,测钻杆转数,并同时对电流采样(防止空转),或对钻杆进行测距累加.

网友E:
钻完之后派人验收后才允许收杆

管理上的问题非要用技术来解决,大方向就错了……而且管理没法抓的单位,估计也是舍不得花大价钱去开发技术的……

网友E:
讲个现实的冷笑话 有个客户有几十台车载式发电机

哪个地方停电或者检修了就派单拉过去发电,然后就有报销油料的鸟事……劳动人民很聪明啊,没事上报一下停电或者发电1小时报3小时或者拉去支援朋友……

主管领导找了篇论文,改一下名字就给我们发过来:
1-GPS实时上传(通过GPRS),中心跟踪行车路线,防止假公济私;
2-采集站点经纬度(配合1);
3-发电机加装检测终端设备,通过共振、特征频率等手段防拆防篡改,实时检测电压、电流、电能、油量……
……
N-中心管理平台集成告警,派单,跟踪,实时显示,统计,审批……

后来一问心理价位,只能买个普通的电能表……
有谁能短时间提供个产品给他试用一下?

网友F:
看样子lz是矿大徐州的吧?

你这个东东在矿上确实有需求,因为钻孔打完以后,一般钻机上的人在领导检查前几已经把钻杆抽出来了,领导要检查钻孔工作量的时候,没有一个手段作为支持。

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可以去请教一下你们学校的地球物理专业的老师或者学生,在小应变测桩的时候用到了脉冲反射。这个应该是个思路,这个东东的本身关键不在电路的设计,而在测量结果的解释上。

网友G:
浅一点还好解释,打深了真麻烦

  打斜了怎么算?过分点打个弯眼给你,甚至打成U型的窟窿怎么办?!

网友H:
...钻杆那么好任性,打个U型

如果在里面堵住了,那没办法搞吧.不过煤很实的,钻孔打出来内壁比较光滑,很少有煤会掉下来把钻孔堵住的吧

网友F:
煤层钻孔经常会出现垮孔的情况。

孔内的煤出现坍塌,钻杆抱死,经常出现定钻和卡钻的情况。由于钻杆自身重力作用和其他力的作用,钻孔一定是弯的,不校正的话,会弯的更厉害。

网友I:
顶贴!

楼主这个东西,有一定滴市场

网友J:
刚钻完就放个东西下去?

能不能在刚钻完的时候,立刻放个什么东西下去。以后测的时候,就靠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引用 网友K:
技术交流
  3楼: 有大量的专用设备
///////////////////////////////////////////////////////////
   您给的网址没有产品啊!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4楼: 如果钻口被堵且无法清除,任何普通电子手段将无意义

    只能靠放射线,但这超出了你能掌控的范围。如果可以清除钻口使钻孔完全暴露或者能够使传感器通过机械方式到达堵塞障碍物的后面,电子方式才有意义,根据钻孔深度选择超声、红外、激光的传统测距手段即可,技术都是现成的。

///////////////////////////////////////////////////////////
一般情况下,孔不会被全部堵上,会有一定的空隙,希望您能提供个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9 10 11楼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9楼: 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

钻探的人是知道钻孔深度的,查一下用了几根接杆就知道了,你检查施工人员只要做好这些原始记录就行了.
一般钻探无非是地质采样,想控制深度,防止遗漏或作弊行为(该钻300米的而实际只钻250米),可在钻机上做**,测钻杆转数,并同时对电流采样(防止空转),或对钻杆进行测距累加.

/////////////////////////////////////////////////////////////////////

    看的出来,您应该是搞管理的吧!
    这从某个角度讲是管理上的问题,但是现场的话不会又人专门盯着施工人员的,也不肯为了这专门派遣专职人员,这时候:如何能不在专门人员盯班的情况下,解决钻孔深度能按标准打? 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前提就是不认为能从管理上解决,所以不会存在方向的问题。

     不过,要感谢您的细致的分析,希望能给个好的意见。

楼主:
回复:15 楼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5楼: 煤层钻孔经常会出现垮孔的情况。

孔内的煤出现坍塌,钻杆抱死,经常出现定钻和卡钻的情况。由于钻杆自身重力作用和其他力的作用,钻孔一定是弯的,不校正的话,会弯的更厉害。

////////////////////////////////////////////////////////////////////

     您好,您应该是研究这一块的,最少您应该比我懂得多,呵呵

希望能和您多交流,我的QQ号是: 490297102 ,希望能赏脸加我的QQ,谢谢!

网友D:
提倡工人学马列毛思想

可在钻机上做**,测钻杆转数,并同时对电流采样(防止空转),或对钻杆进行测距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