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是如何稳到12V左右的

楼主(2009-07-11):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错误

先去查实

楼主:
LM3445的应用电路图

与LM3445上给的电路是一样的,我只是取了一部分

网友B:
“是怎么分析的”

和双极型管完全相同。只需要注意,这是增强型管,多数导通门极电压要3-4V。
此电路不可调整,实际输出电压可能偏离12V一点。

网友C:
想听春阳讲,哪里错了

网友D:
错在不该用MOS管

MOS的Vth很不一致,输出电压难以保证。

网友E:
这个管。约3V导通。

(很少用这种管)
大家就当是3V导通吧。
当S端小于12V时,
VGS得到导通电压。
100V下下送电流。

当送电源使下面电压高于12V后,
VGS小于3V
截止。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用12V的稳压器?

楼主:
输入是100V交流电

这个电路是技术手册上给的电路,
问题是用mos管后,mos管会不会很烫
我感觉是不是几乎100V的电压全部加到mos管两端

楼主:
100V交流电 经过整流桥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