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互感器源边输入是一匝传芯线,该线如果用屏蔽线,副边能感应出电流吗?
三种情况:
1、电流从芯流流过,屏蔽悬空;
2、电流从芯线流过,屏蔽一点接地;
3、电流从芯线流过,屏蔽多点接地;

网友A:
三种情况,副边都有电流,条件是副边存在回路,不能开路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虾

三种情况下,同样的芯线电流,副边电流有何不同?源边的频率高低有何影响?

网友A:
三种情况副边电流相同,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maychang,继续,屏蔽线是带铠甲的呢?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屏蔽线的屏蔽层中是否有电流

屏蔽层中没有电流,则对副边电流无影响。

网友B:
RE

只要没有什么影响芯线产生的磁场,那么副边的电流就不会变。 可否这样理解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放在重磁的地方,不是测量不准了。是不是这样了。

网友A:
外部交变磁场够强时会对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产生影响

不过,如果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是平均地绕在铁心的两个柱上,而外部磁场是比较均匀的,则外部磁场的影响可以抵消。对穿心式环形铁心的电流互感器来说,二次绕组是平均地绕在整个铁心上,均匀的外部磁场也不会对二次电流产生影响。

首帖中所谈到的几种情况,第三种有可能对二次电流产生影响。如果屏蔽层两端接地且接地点在铁心两侧,接地线良好,则屏蔽层形成一个短路环,一次有电流时该短路环中也有电流,将抵消一部分二次电流。但接地点均在铁心一侧则不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虾

如果是钢铠,那么源边电流在钢铠上应该产生磁场,对互感器二次输出精度有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