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发光二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13):
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接上直流电就会工作.我们都知道是给管子加了正向的电压.加了么向的就不工作了.为什么串个100K的电阻给它加了220V交流电它也能工作

网友A:
一个闪炼的灯如果闪的够快,

眼睛就不认为它在闪。交流电加在LED上,肯定有一半时间让LED正向加电,这时它会亮。那一半反向加电的时间中,LED会击穿,不过由于限流电阻够大,不致让LED很快烧掉。

网友B:
可以工作

哈,我刚试过,确实也发光,不过会有点闪。

网友C:
o

眼睛骗了你

网友D:
LED会闪

你用力摇摇头就看出来了。

当然,摇头容易晕,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快速转动眼睛,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