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发光二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13):
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接上直流电就会工作.我们都知道是给管子加了正向的电压.加了反向的电压就不工作了.为什么串个100K的电阻给它加了220V交流电它也能工作 请教高手一下.谢谢!

网友A:
半波导通

网友B:
导通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导通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如此反复

网友C:
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

网友C:
连接有错误,是这个

一个发光二极管憋倒21IC 各位英雄汉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3224909&tp=%u4E00%u4E2A%u53D1%u5149%u4E8C%u6781%u7BA1%u618B%u501221IC%20%u5404%u4F4D%u82F1%u96C4%u6C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