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声方面的前辈:一般驻极体mic(咪头)的指向性如何?

楼主(2009-07-13):
http://www.china-epe.com/doce/pro_detail.asp?P_ID=1022
所描述的指向性,看起来很好(前后相差10dB以上),但实测,前后几乎一致,侧面的电压幅值倒是小1倍。
测量方法是用一个喇叭在1米处发固定单频声音,用示波器看咪头输出放大后的信号(运放放大,无AGC)。

网友A:
这类产品一般厂家的器件手册都是抄的

    普通驻极体MIC就是这样了,后向问题在装机后只要结构件设计合理,串声问题会得以很大改善,不过追求强指向性的话需专门的定向MIC,价格要稍贵一些,当年在做过的免提通话设计里,测试过不少杂牌、没牌MIC,基本不可用,用品牌强指向MIC轻松搞定,在华强一个柜台找到的。

网友B:
相同的音源距离但不同的频率不一样,不同的音源距离

相同的音源频率也不一样

楼主:
先谢过Chunyang和LS两位老兄。并强烈请求chunyang告知“品牌”

山东歌尔不知行不行,申请了些样品。

网友A:
具体品牌记不清了,多年前的旧事

    关键是找正规厂的产品,普通通路货为拼价格在成本上裁省过多但普通要求下可以满足,这样给销售方留的余地自然较大,一般柜台自然更愿意卖,至于优质产品确实不好找,愿意为此付出额外价格的人也不多(绝对价格差对整机的影响可以基本上忽略,但相对价格差很大),当年我也是费了很多劲才搞定,因量不大(不是工厂,这类产品根本不可能有量)所以也不是很留意具体品牌。

楼主:
谢老兄。

老兄真是、、、似乎啥产品都搞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