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示波器不准!

楼主(2009-07-14):
    我用三个电阻一个电位器搭了模拟直流惠斯登电桥,接在单片机差分AD输入端(MSP430SD16)。当输出电压为-65.3mV时(用万用表和AD测量的结果都是这个值,计算也应该是这个值),使用示波器测出来却是正的电压,幅值大约为65.3mV。当把示波器探针反接时,电压变成正160多个mV。

    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测量还一切正常,今天就发现这问题了。
    另外:示波器探针发现不能反接在我用的一个直流稳压电源上!一旦反接(只要把示波器探针的地接上),稳压电源电压立即下降,从3.3下降到2.几V

    俺糊涂了。请大家指教!

PS:示波器探针接在103滤波电容两端,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补充

把示波器探针接到稳压电源负端,该稳压电源立刻从稳压模式切换到稳流模式......

网友A:
示波器和电源

均与真实大地联接。

网友B:
连示波器的地线是怎么回事都不明白?

网友C:
把示波器当万用表用了`~

楼主:
用示波器当万用表量差分信号,俺错了。

这错误犯好几次了...

另外:把示波器反接在稳压电源上,稳压变稳流的原因可能跟我搭的电路有关,因为当时稳压电源是作为电路的电源接入的。同时再接上示波器探针。 把电路撤下,示波器反接正接在稳压源上波形都正确了。

楼主:
结贴结贴

溴大了。

网友D:
建议用双通道,

或者分别测出不同点的电位,再相减。

如果是双/多通道示波器均有运算的,两通道相减就行了。

楼主:
恩。谢楼上的.

考虑去买个差分输入的示波器探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