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这些端口为什么要跳过去?

楼主(2009-07-14):
一个很简单的键盘扫描程序中的一段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_init (void)
{
   P0SKIP    = 0xFF;
   P1SKIP    = 0xFF;              //跳过前面I/O端口
   XBR1      = 0x44;              // 使能交叉开关,CEX0,连到P2.2
   P2MDOUT  |= 0x50;              // 使能P2.6,P2.4为推挽输出
}
P0口和P1为什么要跳过去?按键是连到P2^0,P2^1,P2^2,P2^3。不跳过P0和P1口,按这些键时还真没反应。
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51芯片?看样子象C8051,具体芯片要看手册……

楼主:
是C8051F340

看不出来,请大侠帮忙解释

网友B:
这是硬件设计要求的,要按设计要求来做。

楼主:
P0口和P1口在这个小程序中根本就没用过~

P3口也没用,为什么就不跳过去呢

网友C:
仔细看技术手册

仔细看技术手册,不跳过的话,PCA端口会接到P0的第一个上去,
可以去网站下一个 端口配置工具,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