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的X.DDB文件库夹打不开了?一点击就让自动再建X1.DDB库

楼主(2009-07-14):
怎嘛恢复? 此99SE其他文件库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看不明白

网友B:
去找x.Bkp,把后缀改为xx.ddb,ok

可能会损失一些进度
还有一办法,找到Backup of x.pcb及Backup of x.sch,直接打开就能用

楼主:
谢谢!

“还有一办法,找到Backup of x.pcb及Backup of x.sch,直接打开就能用”只能回复个别文件,库内部电路图多了,有没后备的!

网友B:
去下个"Recover4all Pro 2.25 ",找回删除的备份

网友C:
protel99的安装目录下默认有备份文件夹的

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Backup
这里往往有几百兆的东西……

网友D:
可以用protel修护下原来的那个DDB文件

网友E:
Protel默认的这种数据库的方式是很不合理的

每次操作都将重写,一次损坏就将导致.ddb数据库里的所有文件损坏!

所以,不要用这种数据库的方式,新建.ddb的时候选择那个文件系统的模式!

此时.ddb就是一个纯文本了,sch、pcb等所有文件都是独立的,坏一个不会导致其它也损坏,交流方便,打开、关闭也很快!

网友F:
用Protel自身修复即可

点击左上角大箭头->Design Utilities->Repair->点击Browse找到所要修复的DDB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