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0欧姆电阻串在信号入口处作用!

楼主(2009-07-14):
看到别人板子上信号入口处接了一排100欧姆电阻,估计是起隔离保护作用的,但不清楚原理,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串联终端

但一般情况下是放在源处,使源加电阻的阻抗等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但楼主说的是在信号的入口处,也就是负载处加串联有点说不过去啊

网友B:
某些情况,这些电阻是为了使电路输出阻抗与较长的传输线

楼主:
补充一下!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两块板子,一个控制板,上面有MCU,另一个是被控制的板子,用灰排连接。

这些电阻位于第二块板子灰排的入口处。阻值100。

网友C:
不会是LVDS终端匹配电阻吧?

楼主挂个标波器看下。

网友D:
可以消除信号驻波反射干扰

楼主:
信号线全为数字信号

补充:灰排中传输的信号线全为数字信号,应该不存在阻抗匹配问题吧,而且速度很低。

网友E:
与较长的传输线阻抗匹配!

网友F:
简单点理解为:

信号完整性。

网友A:
不是看速度

而是看上升时间,带宽=0。35/上升时间
当然一个1G的信号上升时间自然就长了

楼主:
~-~

那匹配 被控制目标板 的输入阻抗,是不是应该并联这个100欧姆的电阻啊,可是板子上的是串联哦。。

网友G:
re

也可能是限流,怕有的信号线异常输出的电流太大把

网友H:
说不定就是楼上哪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I:
抗干扰、减小辐射

网友J:
看系统的综合技术水准

如果比较差或很简单,就没必要太认真的分析,说不定就是12楼所说,也说不定就是一时兴起而已!

网友K:
是用来防止ESD的,被控制板上有可能收到ESD的冲击。同时,还并了个小电容。通常是这样的。

网友L:
是用来防止ESD的,被控制板上有可能收到ESD的冲击。同时,还并了个小电容。通常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提高ESD指标的,有的IO口还串更大一些的电阻.

一般短距离传输不用做阻抗匹配.

网友M:
不明白。

最低限度也得说明是怎么接的

网友M:
是串联还是并联,是并联的话是并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