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用手触摸死机现象求助:

楼主(2009-07-16):
处理器主频667MHz,DDR频率133MHz,平时工作一直很正常,但用手在CPU上触摸几下程序就跑飞了.如果在PCB板上焊接一导线将它引入大地,再用手触摸就没有关系,或者是人站在椅子上触摸也没有关系.
请教大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说明你EMC设计还要考虑

抗静电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楼主:
静电吸收管管用吗?想在现成的板子上先试验,看能否有方法解

网友B:
这个可能与静电没有多大的关系,

看上去是给系统供电的是开关电源,而且没有可靠接地(接大地)的,如果不接地,220V的交流电会通过Y电容耦合到系统,人站在地上,手摸到CPU的外壳上,这样,CPU的内部电路,外壳,收接触到外壳的部分形成了一个电容,系统带的交流电通过这个电容,通过人体到大地形成了一个泄放回路,同时也干扰了CPU的正常工作。如果把PCB的地和大地相连,再去摸,那么交流电就不会通过CPU和人体到大地,所以也就没事,同样,人站在椅子上,椅子绝缘的也没事。
当然这只是猜测了,有几点没确定的,1,系统是否用开关电源供电,而且没有可靠接地,2,CPU是外壳是铁的还是塑封的,手指头接触CPU的外壳的面积是否很大。

建议南哥做以下实验:
1,在手摸CPU死机的情况下,复位让系统正常工作,然后手里拿着镊子,用镊子尖去触碰CPU的外壳(如果是塑封的话,铁壳就没必要试了),看看是否死机,如果不死机证明上面等效电容耦合导致死机的推断是对的,因为镊子尖面积小,形成的等效电容也小。如果死机,就要从长计议了,呵呵。
2,同样在手摸CPU死机的情况下,复位让系统正常工作,一只手摸到PCB的接地部分,同时另一只手去摸CPU的外壳看看死机否。当然可以看到结果是不会死机的。

男哥先试试看,估计很多人也像我一样对这事情感兴趣。

楼主:
re:

re 2:一只手摸PCB地,另一只手摸CPU也是不会死机的.

网友C:
呵呵,没事乱摸干什么

弄点防水聚氨酯封起来就是了。

楼主:
用镊子尖去触碰CPU也不会死

楼主:
系统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B:
哦,那可能就是这样的,

CPU的内部电路(硅片),外壳,手接触到芯片外壳的部分形成了一个等效电容。

现在芯片密度越来越大,功耗也越来越低了,抗干扰能力也下降了,做个接地的金属片放在芯片上面吧,o(∩_∩)o...

网友D:
ESD/脉冲群抗扰岂不完蛋?

板子画的有问题

网友D:
Y电容+系统接地

楼主:
接地的金属片放在芯片上?芯片的尺寸只有13X13

网友D:
先检查你的系统是正在遭受共模传导吧

人体的工频感应电压,不可能通过一个更小的分布电容对芯片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只能说明系统板上存在较大幅度的高频共模信号,它一般来自于开关变压器。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偷工减料,省掉了Y电容

楼主:
哦,那我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E:
有没有人体静电的可能

CPU供电系统加个TVS管试试

楼主:
换成性线电源,还没有试出死机现象

网友F:
干扰来自于电源及(或)PCB设计不良

    高速电路的设计与高频电路的设计有类似之处但不是完全相同,高速信号可以产生广谱射频干扰,而外部因素导致哪怕是分布参数的改变可以反过来影响信号的沿特性导致数据出错,此外还要考虑信号线的传输特性和反射抑制等,根据楼主提供现象推测,电源噪声和去耦设计存在不良,这里地回路和电源回路的走线非常可能存在明显问题。用静电吸收的办法无法解决,可以分区域隔离(可以拆掉相关元件来实现)并用导线跨接地、电源等同时在一些电源节点处加高频电容进行去耦试试。

楼主:
chunyang大哥分析的很透彻,谢谢.也谢谢其它的兄弟 哈哈

网友B:
RE:10L,老蒋,我认为板子没问题,

低功耗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就是差。

网友G:
看看我的《感悟设计》,单单讲干扰如何解决,就35个page

网友G:
不同意19楼

 RE:10L,老蒋,我认为板子没问题,

低功耗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就是差。

===================
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差成这样的
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差成这样的
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差成这样的
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差成这样的
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差成这样的
应该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B:
哦,那麻烦LS根据你的《感悟设计》来分析下,

很显然,电源没有接大地,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我们仍然使用这个电源,根据楼主阿南提供的情况,
请分析:
1,为啥手里拿着镊子,用镊子尖去碰IC的外壳不会出问题?
2,为什么人站在椅子上去摸IC的外壳也不出问题?
3,为什么人站在地上用手摸上IC的外壳就出问题?
4,为什么一只手摸在PCB的地线上,另一只手去摸IC的外壳又没有问题?

个人认为你写的《感悟设计》都是基于一些浅显案例的“感悟”。

网友H:
山智说得没错,这个问题第一感觉就是电源没接地

网友B:
将军令( 大道至简),欢迎你过来讨论。

网友G:
如果都这样,我要跳楼好几十次了。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3楼: 山智说得没错,这个问题第一感觉就是电源没接地

不同意23楼。俺做的电路板没有接大地的占到了80%,如果都这样,我要跳楼好几十次了。

网友G:
可能的原因如下(不完全包括):

回22楼:
可以肯定的是,你把电路板设计在临界状态了。所谓临界,就是跨越ok与nogood的一条线而已。
可能的原因如下(不完全包括):

1.信号总线有反射。信号完整性有问题。当手指靠近的时候,分布电容改变了这种临界状态。人体有没有接地也是会影响分布电容的。。。。
2.电源的文波太大了
3.CPU个各个电压有没有偏低一点的?
4.楼主还说:
处理器主频667MHz,DDR频率133MHz,平时工作一直很正常,但用手在CPU上触摸几下程序就跑飞了.如果在PCB板上焊接一导线将它引入大地,再用手触摸就没有关系,或者是人站在椅子上触摸也没有关系

请检查一下DDR、SDRAM的基准电压有没有问题?
5.其他原因,我想到了再贴上来

网友G:
电源线上套个磁环看看。。。。。。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6楼: 换成性线电源,还没有试出死机现象
电源线上套个磁环看看。。。。。。还能不能支持DCDC??

网友H:
大道至简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显然是电源没接大地引起的。

没接地的开关电源,接有Y电容反而是个祸害,因为Y电容会使整个应用系统对大地有一个相当高的交流电压。使用电脑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当电脑没接大地时,外壳会有强烈的麻电,这时如果用手去碰触电脑内的IC,很容易死机或使芯片烧坏,这个现象和楼主说的情况相似。

如果开关电源没接Y电容,电源的输出和输入只有分布电容引起的共模干扰,因分布电容比较小,引起的干扰反而不会很大。

网友G:
不同意28楼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8楼: 大道至简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显然是电源没接大地引起的。

-------------------
良好的设计,不接大地也能良好工作。
试问如果你设计的是手持设备,是不是也要接大地呢?

网友I:
换晶振

如果你CPU的主工作晶体是:无源、并且是两脚的那种。那换成:4脚、有源、贴片的看看...也许有点意外发现也不一定哦。

网友J:
顶一下

顶一下,

盼望阿南公布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做的一个东西情况类似,

信号地直接接大地或者通过电容接大地就正常,

否则传感器过来的频率信号就不准,

真是讨厌,

最后换了另一种型号传感器了事.

网友H:
回:将军令

1、手持设备大多电池供电,不需要接大地
2、开关电源供电的,最好用带接大地线的三芯插头开关电源

如果非要用两芯插头的开关电源,我的做法是:

3、人体与内电路绝缘的,可以用两芯插头开关电源
4、人体与内电路不绝缘的,我会用没Y电容的开关电源。
==================================

再良好的设计,比如台式电脑的主板,如果电源不接大地,
你用手碰碰电路板上的IC引脚试试就明白。

网友D:
手摸IC脚基本会死机

但手摸IC壳就死,那还扯什么呀,人体感应就能搞定它,那肯定是一种频率很高的尖峰,人体对这尖峰电压而言,可以算静电场,而用线性电源不存在问题,也说明问题来自电源。
开关电源有Y的,是Y为这个共模到市电高压端提供一个低阻的回路,无Y的,是将变压器分布电容做得很小,或变压器工艺特别,原边绕组与二次侧相邻的一边,接原边高压电容的正级端,这个地方的电位相对静止。故而向二次侧传导的干模信号较小而已。

网友D:
不一定非得接地

原边高压电容两端,电位的波动速率都很小,都可为地

网友K:
这个帖子好,含金量高

哈哈,高手们在此过招,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L:
The similary case

我们最近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手摸,就会出现cpld读写NAND出错的问题,后来,把cpld从边沿触发,重新设置为电平触发就好了。可见...

网友M:
香水城也冒泡了,发表点看法吧。。。

网友M: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如果干扰来自开关电源,那在DC一侧的出线上套磁环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M:
时序不良也会有影响的,看看37F的回答

37楼: The similary case

我们最近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手摸,就会出现cpld读写NAND出错的问题,后来,把cpld从边沿触发,重新设置为电平触发就好了。可见...

所以我说:
1.信号总线有反射。信号完整性有问题。当手指靠近的时候,分布电容改变了这种临界状态。人体有没有接地也是会影响分布电容的。。。。
2.电源的文波太大了
3.CPU个各个电压有没有偏低一点的?
4.楼主还说:
处理器主频667MHz,DDR频率133MHz,平时工作一直很正常,但用手在CPU上触摸几下程序就跑飞了.如果在PCB板上焊接一导线将它引入大地,再用手触摸就没有关系,或者是人站在椅子上触摸也没有关系

请检查一下DDR、SDRAM的基准电压有没有问题?
5.其他原因,我想到了再贴上来

网友J:
是不是还是工模干扰的可能性大?

是不是还是工模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H:
无图无真相,有必要上个图说明一下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又人体接近IC时,因分布电容的存在,共模电压会通过分布电容产生电流,如果IC引脚(在这里不仅仅是引脚,包括IC的内电路)对电源的阻抗很大,电源上的高共模电压通过这个高阻抗对分布电容分压,分到的电压也会很高,足以使得内部电路击穿,是应用电路失控。如果直接用手接触IC引脚,等于共模电压直接加在IC引脚上,结果会更严重。

下面根据楼主阿南提供的情况,做个解释:
1,为啥手里拿着镊子,用镊子尖去碰IC的外壳不会出问题?
因为镊子尖很小,分布电容也非常小,分压的值不足以引起电路的失控。
2,为什么人站在椅子上去摸IC的外壳也不出问题?
人站在椅子上,与大地没有回路,系统对人体的共模电压也就不存在(只能说很小)
3,为什么人站在地上用手摸上IC的外壳就出问题?
前面已解释
4,为什么一只手摸在PCB的地线上,另一只手去摸IC的外壳又没有问题?
一只手摸在PCB的地线上,因为人体的交流电阻很小,将共模电压旁路,共模电压变得很小

网友N:
果然,有图有真相。

顶老A

网友D:
整流后的母线对地不会是方波

而是缓变的,没有瞬变过程,因此可以认为,对于高频系统而言,母线电位是静止的.注意,这个静,是相对于高速电路的信号脉动

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50Hz的缓变信号,能不能够通过pF级的分布电容为MCU造成影响

个人认为,之所以造成系统当机,是因为楼主用了没有Y电容,共模超标的劣质开关电源,低压直流输出含有较大幅度的共模高频尖峰,当手指摸上去后,分布电容对共模信号分流,引起MCU内部某些DRAM状态变化,或是信号上下沿时序紊乱.

网友H:
蚂蚁说的没错,电压是缓变的,是我没认真分析

但母线对大地的共模交流电压很高,这个没错。

网友O:
42楼的图

"应用系统对大地有碍155V,50Hz的共模交流电压"

那把哪个Cy电容去掉不就没有啦?

由此是不是可以的出个结论:两线制供电的就只用X电容不用Y电容.
因为    两线制供电的,那Y电容接到哪儿去啊?

网友C:
这个帖子到现在还没结束啊?!

乱接地是没有好处的,很多人以为把机壳接到地上就万事大吉,但,没弄清楚到底为什么要接大地的话,多数都是万事完蛋。。。

网友J:
阿伟说得有道理

阿伟说得有道理,

可能还是工模干扰导致

网友P(2011-07-26):
最近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网友P:
最近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Q(2012-07-09):
我的 和 楼主  相反 用手 摸 复活了   第一次上电  必须摸一下才 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