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蔽罩上的开孔的作用?

楼主(2009-07-16):
看到一些电子产品和手机上的屏蔽罩上有圆形孔,作用是什么?这个孔开的地方和尺寸有什么讲究?材料和厚度又有什么要求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开孔为了散热吧?

屏蔽,最好是没有孔。

网友B:
和PCB覆铜的网格线原理一样,比实芯铺铜更好效果。

网友C:
还有节省材料,减轻重量,方便安装,外观好看。

这可要计算和实验才可定下来的。

网友D:
原则上不开孔屏蔽的效果更好

    类似的,材料越厚导电性越佳屏蔽效果越好,但实际中这么干在工艺上不好处理,同样材料厚度和加工工艺下,开孔和不开孔的应力差别很大,同时考虑到散热、重量等因素,开孔是综合性权衡的结果,毕竟,屏蔽本身在特定的频谱范围内达到一定衰减程度就可以了。

楼主:
孔直径怎么定呢?

网友D:
由频率、尺寸及是否需要通风散热等综合决定

频率高开孔小,面积大开孔大,相关的方向各有不同,只能具体对待。

网友E:
散热,重量轻

网友F:
有些是要调整屏蔽盖里面的可调电容,电阻

线圈等,或者是有的地方有测试点,测试探针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过的。

网友:
8楼正解

节省材料,对于认为不开孔最好的,要知道:孔径不超过射频波长就行了

网友G(2018-10-11):
可能是测试点

网友G:
或者LED窗口。
还有屏蔽罩不能密封,留着孔保持气压平衡

网友H:
空气流通,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