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供电电源与测量电流?

楼主(2009-07-16):
各位好,我向请教一下:如何用电流传感器测插线板的电流与电压值?电路怎么接?   谢谢大家了,很急!

网友A:
先说说你打算用什么类型的电流传感器

要用电流传感器测量电压,这是什么测量方法?
电流和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范围多大?要求误差?等等

楼主:
没有要求用什么类型:只是让我自己选型,用插线板、电流传感器、中控机、电脑 然后让我自己想办法实现电脑上显示插线板的电压与电流是多大,我自己不会弄啊,我刚毕业刚上班,公司布置的啊。

网友B:
很复杂

要单片机和PC通讯,要上位机软件。

网友C:
回复楼主

楼主啊!你得做一个简单的采集器,将从电流互感器出来的模拟信号变为数字信号,通过计算机串口,用串口工具显示出数值或自己做一个软件,显示出电流,电压值!

楼主:
原理

不过公司现在只让我写出思路啊,不用现在做实物,请问谁能给我提下思路吗?谢谢了啊!

网友D:
回楼主

思路是先测电流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然后通过AD采样,送入中控机,通过串口通信输出到计算机。
这里面的细节很多,不可能都跟你写出来。
你主要是要考虑每个模块的参数选择问题。

网友E:
电流用电流互感器

电压用电流型互感器

楼主:
致谢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是新手,以后会向大家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