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TVS管的结电容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09-07-17):
查看了很多家的TVS管datasheet,均没有结电容与温度的曲线图。
请教前辈,TVS管的结电容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变化很大吗?

网友A:
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有变化的

估计趋势是,温度升高,结电容变大,
变大的规律可参考二极管结电压和温度变化曲线,
结电压正比于结厚度,结电容反比于结厚度的平方。
这样的话,温度从-20度(720mV)到+160度(360mV),结电容半大为4倍。
如果以+25度(630mV)为基准,那么-20度是结电容为 77%,+160度是结电容为306%.

当然,以上计算只是极限情况,实际上二极管在反偏的时候,PN结会变厚,电容会变小许多,且这时候温度的影响是只是次要方面了。

网友A:
另外,PIN型二极管的结电容基本上不随温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