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路隔离的220V电同时驱动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2路交流电,隔离的(可能是不同的变压器隔离的,即原端的电压也不一定相位相同),想同时驱动像灯丝之类的负载,想相位完全相同。这样如果是2路同时驱动,各为110V,如果一路有问题,另一路驱动是220V,技术上能实现?是不是要考虑电流倒灌等问题。

网友A:
当然要考虑了。可以整流之后成直流驱动吧。二极管可以隔

楼主:
只能交流驱动

负载是接到工频变压器的原边,真正的负载在变压器的副边。

网友B: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似乎没描述清楚吧